高压变频器运行干扰到HMI和PLC通讯

楼主(2010-05-19):
如果不运行,通讯正常,一运行变频器,HMI和PLC通讯就中断,一会又正常,当在6KV运行时候特别严重,几乎就是中断。我也在网上搜到别人出现过这样的现象,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我这边屏蔽都已经做到位了。。。注明:我是用的DELTA的PLC和它的HMI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试试用有屏蔽层的网线,并将网线俩端接地。

网友B:
我试过屏蔽双绞线,单端接地不能抵抗干扰。双绞线是进口的线。

网友C:
通訊線兩端加個磁環試試看 ,應該不會有那麼大的干擾的

网友D: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低一点!

网友E:
同意FENHON的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F(2010-07-21):
我遇到过的,载波频率降低是好些但噪音太大了.变频器接地一定要好,在变频器输出加磁环,效果好些.

网友F:
还有通信线一定要双绞线

楼主(2010-08-30):
載波頻率調地太高會引起諧波干擾的吧,問題已經解決了,還是通訊的 問題!謝謝各位

网友G(2011-03-07):
知名美资公司高压变频器工程师:4年以上的高压变频器现场调试经验,熟悉PLC编程,英文能交流,适应出差。

联系人 Libby   邮箱     libby@suotehr.com

网友H:
通讯速度要求不高的话,通讯波特率设低一点,可以试试屏蔽层单独接地

网友I(2012-10-28):
降低载波频率,做可靠的接地,改变一下通讯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