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得出伺服驱动器的位置环,速度环的更新时间?

楼主(2010-05-19):
想知道安川Sigma5和三菱J3系列伺服驱动器内部的位置环,速度环的控制周期(更新时间), 有没有比较简便的方法测试得到?

网友A:
速度环测响应吧,用频率特性分析仪,模拟量扫频给进去,模拟量读出来,机器能自动分析,位置环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做,有能发方波的频响仪,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