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求解

楼主(2010-05-19):
一台ABB的ACS143-1K6-3变频器出现上电显示正常,启动后频率升降正常,但无输出。请问如何查修!
目前的检修结果:
1、驱动模块IR2233的VCC脚有15V电压
2、断开触发与相应模块管脚后开机测量HO1、2、3脚无输出。
至此维修陷入困境,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0-08-20):
把机器发给我们吧,我们给你检测

网友B:
用示波器吧,从底层往上层层追踪,有什么难的,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