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电机参数设置问题 求助

楼主(2010-05-19):
我想请问下,用S7-200控制松下A4伺服 驱动器:MADDT1205

目的:S7-200发送脉冲给驱动器然后让电机转动90度。请问就默认的参数设置的情况下我要设置哪些参数。

只要位置控制,正转就行。

网友A:
Pr.02=0  位置控制

Pr.42=1 CW+CCW  / Pr.42=3 脉冲+方向

Pr.4B=?(360度的脉冲数)

网友B:
要进行autotunning.配置一些参数。

楼主:
谢谢,参数已经设置完毕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发脉冲过去的时候,转动90的启停有点慢。如果加快启停速度。

而且不发生偏移。

网友C:
PR02= 0 确定为位置控制方式

PR40= 0指令脉冲选择,采用光耦方式还是长线方式

PR41=0 指令脉冲的极性 0为正,1为负

PR42=0~3 有四种输入模式设置可供选择,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PR43=1 指令脉冲禁止输入,此项必须设置

另外可通过PR48,PR49,PR4A,PR4B调整电子齿轮。在PR48,PR49,PR4A为出厂默认值的时候PR4B是电机每旋转一圈提供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