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变量值的保存问题

楼主(2010-05-19):
各位,我用通版6.2,我定义了一个变量,比如叫tmp,我把存盘属性设置为100ms保存,初始值为1,我在组态画面中用变量显示控件将其值改为2,好了,那它的值在此次执行中总是2,但如果此时重新启动MCGS,它的初始值又成了1,我想问如何把它改过的值保存,不至于重启程序就恢复为初始值。这在系统设置中很重要,我总不能重启动一次程序就重设置一次吧

网友A:
你将变量设为退出时自动保存当前值为初始值就行了!

网友B(2011-06-08):
请问,嵌入版里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退出时自动保存当前值为初始值属性是灰的,不可选。每次重启后就恢复初始值了。

网友C:
!SaveSingleDataInit(data)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用这两个命令组合可以永久保存

网友D:
通用版存盘属性里有个选项是“退出时,知道保存数据对象的当前值为初始值”,勾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E(2011-07-08):
嵌入版中用

!SaveSingleDataInit(data)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这连个函数,最好卸载输入框的change事件中,或者是运行策略的事件策略中。

通用版中可以使用!SaveSingleDataInit(data) 和打开实时数据库,选择要掉电保存的数据对象,数据进入属性,勾选退出时,自动保存数据对象当前值为初始值

网友E:
通用版是使用函数,或者是在数据对象中勾选,两个方法都可以

网友F(2013-03-23):
!SaveSingleDataInit(data)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还是不能

网友G(2019-12-03):
引用 网友B:
请问,嵌入版里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退出时自动保存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