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定时器等有多少常开常闭触点

楼主(2010-05-20):
       在使用7-200时,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请高手指点指点,每个定时器,计数器以及输入输出点拥有的常开常闭触点 是固定不变的还是随便多少都可以的 ?

网友A:
理论上,无限,但是实际上,受限于程序容量,因为每一个触点都需要使用装载指令才可被使用。

Regards

网友B:
不限个数,同意楼上,受程序容量限制,当然你不可能编个程序都是定时器触点。

网友C:
一般你随便使用,足够你用了。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590 6RA70 进口光电近电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