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参数快速设置说明

楼主(2010-05-20):
590P的参数快速设置:
通电后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找到CONFIGURE DRIVE(配置调速器),按M键进入菜单,找到CONFIGURE ENABLE(组态有效),按M键进入菜单,将DISBALE(不允许)改成ENABLE(允许),此时面板灯闪烁,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找到NOM MOTOR VOLTS(电枢电压),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电枢电压,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找到ARMATURE CURRENT(电枢电流),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电枢电流,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找到FIELD CURRENT(励磁电流),按M键进入菜单,输入额定励磁电流,按E键退出;找到FLD.CTRL MODE(励磁控制方式),按M键进入菜单,把VOLTAGE CONTROL(电压控制)改成CURRENT CONTROL(电流控制),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找到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按M进入菜单,按向上或向下键选择ARM VOLTS(电枢电压反馈)、ANALOG TACH(测速反馈)或ENCODER(编码反馈),选择反馈方式是根据所选的配件板及实际电机使用的反馈方式,然后按E退出;按向上键找到CONFIGURE ENABLE(组态有效),按M键进入,把ENABLE(允许)改成DISABLE(不允许),此时面板不再闪烁。按E一直退到底。
参数保存: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找到PARAMETER SAVE,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的键,参数自动保存。按E键一直退到底。
*自动调节步骤(此过程一定不能少):手动去掉电机的励磁,为电机做一次自动调节,夹紧电机的轴,然后在CURRENT LOOP(电流环)中,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ON,然后在10秒内启动调速器,调速器的RUN灯将闪烁,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给停止,完成自动调节后调速器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然后保存参数。接好电机的励磁,启动调速器。
调试注意事项:调试过程中要注意电源不能有短路或缺相,调速器的控制端子为直流低压,一定要注意不能让高压进入,设好参数启动后,测量励磁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升降速。在升速的过程中注册观测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是否正常。
调速器参数复位:按住面板上面的上下键,然后送上控制电源,参数会自动复位。

590C直流调速器参数快速设置说明
开机后按M键出现DIAGNOSTIS后按向下键找到SET UP PARAMETERS(设定参数),按M键进入菜单,按向下键找到FIELD CONTROL(励磁控制),按M键进入,找到FLD.CTRL MODE(励磁控制方式),按M键进入菜单,把VOLTAGE CONTROL(电压控制)改成CURRENT CONTROL(电流控制),按两次E键退出;按向下键找到SPEED LOOP(速度环),按M键进入,按向下键找到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按M键进入菜单,按向上或向下键选择ARM VOLTS(电枢电压反馈)、ANALOG TACH(测速反馈)或ENCODER(编码反馈),选择反馈方式是根据所选的配件板及实际电机使用的反馈方式;按E键退出。
参数保存: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找到PARAMETER SAVE,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的键,参数自动保存。按E键一直退到底。
*自动调节步骤(此过程一定不能少):手动去掉电机的励磁,为电机做一次自动调节,夹紧电机的轴,然后在CURRENT LOOP(电流环)中,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ON,然后在10秒内启动调速器,调速器的RUN灯将闪烁,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给停止,完成自动调节后调速器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然后保存参数。接好电机的励磁,启动调速器。
调试注意事项:调试过程中要注意电源不能有短路或缺相,调速器的控制端子为直流低压,一定要注意不能让高压进入,设好参数启动后,测量励磁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升降速。在升速过程中注意观测电机的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是否正常。
590C面板电枢电流,励磁电流,电枢电压设定
在面板上有六个小电位器,从左到右依次为:第一个为电枢电流百位,第二个为电枢电流十位,第三个为电枢电流个位,第四个为励磁电流十位,第五个为励磁电流个位,第六个为励磁电流小数点位。

电枢电压设定表
VA Swich 开关 Armature Volts Va(Volts)(电枢电压Va(伏))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25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2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3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4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在365电气商城看到这个,觉得不错,就发来与大家一同分享。

网友A:
有其他产品的这种技术说明吗?帮人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