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熟悉安川变频器啊

楼主(2010-05-20):
我们公司用了一台安川G7-B2.2KW的变频器在门座机起升电缆卷筒上,其目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力矩电机,但由于厂家一直没有把参数调好,老是报警跳闸,导致起升不能运行,急,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想点办法。

网友A:
请详细介绍系统的构成,电机经减速箱还是迟滞联轴器驱动,速度给定是PLC计算模拟量还是端子多速段还是力矩模型控制?不同系统设计有不同的工况和参数。

网友A:
通用工况:

1。系统上电收缆(限时)2。上升前收缆(限时)3。停止时收缆(限时)4。区域半径补偿5,。手动

迟滞联轴器工况:

1。高速下降放缆,速度给定与起升下降速度成比例。

2。低速下降拉缆,电机停止开闸。

调试要点:

1。电缆圈数与力矩数据需厂商提供,半径补偿区域和区域补偿系数要设置合理,区域越多越好。

2。下降门槛值尽量使用RS触发器做范围检测。

3。下降系数1个不理想的话,要根据区域做多个。

4。变频器的动态力矩和静态力矩不能设置过小,否则电机低频时转矩不足容易松缆。

5。迟滞联轴器间隙不得小于0.8mm,,过小时容易过流。

6。变频器的输出转矩大于30%时才能开闸,输出转速小于3HZ时才能抱闸。

网友B:
安川的变频器在项目中我用了不少,你的报什么警??

网友C:
关键是报什么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