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200读取电磁流量计的脉冲信号,应该如何编程?

楼主(2010-05-20):
RT,电磁流量计的输出频率是0~500Hz。本人是PLC菜鸟~~

网友A:
不知你是想做什么,如果是想在电脑组态软件上读取电磁流量计脉冲输出的话很简单,S7-200好像没有采集频率扩展单元,如果非要S7-200采集需要加一个脉冲转模拟4-20MA或1-5V、1-10V模块,将转换后的信号用S7-200的扩展模拟单元采集,至于编程很简单,组态软件能直接读取对应端口数值显示在电脑上。

网友B:
采用S7-200的高速计数器和定时中断即可.

楼主(2010-07-21):
谢谢雨一住和老愚者~~~

网友C(2011-11-18):
用S7200高数计数器编程就行了。

网友D(2012-10-12):
哟 全哥。哈哈。在这里看件你咯 哈哈

网友:
正常是高速计数 运算处理就行了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