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主轴与异步电主轴的区别

楼主(2010-05-20):
主要是电机转子不同:
1)、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表贴永磁磁钢,直接形成转子磁场,无需励磁;而异步电机转子一般为铜条或铸铝鼠笼式结构,需通过定子励磁感应产生转子磁场。
2)、由于异步电机转子笼条中有很大的感应电流,会形成较大的铜损发热,使转子与主轴温度最高可达200℃左右。主轴受热变形较大,轴向稳定性差,导致表面加工精度低;而永磁同步电机转子无感应电流,转子发热小,主轴轴向稳定性好,因而表面加工精度高。
3)、由于永磁同步电机无需励磁电流,功率因数接近1,几乎全部定子电流用于输出转矩,因此工作效率较高;而异步电机需要很大的励磁电流分量,导致电机损耗增大,效率降低。一般功率因数0.3~0.85。所以,同等功率等级下,永磁同步电机比异步电机节能。
4)、永磁同步电机具有极佳的转矩硬特性,在负载波动情况下具有较高的转速稳定性,可保证刀具或砂轮匀速转动,因此加工零件的表面质量高。
5)、高速异步电主轴为满足功率指标,一般额定转速偏高,导致额定转矩偏小,因此在较大的低速范围内带负载能力很差。如果在相同功率下,选择较低的额定转速,则需要较大的额定转矩输出,电机体积则大幅度增加。
6)、永磁同步电主轴在额定转速以下,严格遵循恒转矩规律,同等转矩输出下比异步电机体积可缩小30%。但永磁同步电机最高转速受反电动势过高限制,比异步电机要小一些。

1、 同规格永磁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在相同环境(同温、同负载)下的能耗比?
由于功率因数高,无需励磁电流,永磁同步电机至少可节能15%以上。特殊工况下,节能比例更高。

网友A:
貌似大量的机床还都是异步的伺服主轴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