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测温热电偶输入产生故障判别法

楼主(2010-05-20):
工业用热电偶作为温度测量传感器 ,通常与温度变送器、调节器及显示仪表等配套使用,组成过程控制系统,旋转蒸发器用以直接测量或控制各种生产过程中0-1800℃范围内的流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等温度。
   热电偶是由两种不同成分的导体两端接合成回路时,当两接合点温度不同时,就会在回路内产生热电流。如果热电偶的工作端与参比端存在有温差时,显示仪表将会批示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热电偶的热电动热将随着测量端温度升高而增长, 防爆热电偶它的大小只与热电偶材料和两端的温度有关、与热电极的长度、直径无关。
   各种热电偶的外形常因需要而极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结构却大致相同,通常由热电极、 低温冷却液循环泵 绝缘套保护管和接线盒等主要成分组成。

热电偶输入产生故障判别法
  按照仪表接线图进行正确接线通电后,仪表先是显示仪表的热电偶分度号,接着显示仪表量程范围,再测仪表下排的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测量温度。磁力搅拌器若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不是发热体的温度,而显示“OVER”、“0000”或“000”等状况,说明仪表输入部位产生故障,应作如下试验:
  A)把热电偶从仪表热电偶输入端拆下,再用任何一根导线把仪表热电偶输入端短路。通电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值约为室温时,说明热电偶内部连线开路,应更换同类型热电偶。若还是以上所说的状况,说明仪表在运输过程中,仪表的输入端被损坏,要调换仪表。
  B)把上述故障仪表的热电偶拆去,换用旁边运行正常的同种分度号仪表上接入的热电偶,通电后, 微型热电偶原故障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发热体温度时,说明热电偶内部连线开路,更换同类型热电偶。若还是以上所说的状况,说明仪表在运输过程中,仪表的输入端被损坏,要更换仪表。
  C)把有故障的热电偶从仪表上拆下来,用万用表放在测量欧姆(R)*1档,用万用表两表棒去测热电偶两端,若万用表上显示的电阻值很大,说明热电偶内部连接开路,更换同类型热电偶。否则有一定阻值,说明仪表输入端有问题,应更换仪表。
  2)按照仪表接线图接线正确,若仪表通电后,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有负值等现象,说明接入仪表的热电偶“+”与“—”接错而造成的。只要重新调换一下即可。
  3)接线正确仪表在运行时, 装配式热电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的温度与实际测量的温度相差30ºC~60ºC。甚至相差更大,说明仪表的分度号与热电偶的分度号搞错。按热电偶分度号B、S、K、E等热电偶的温度(ºC)与毫伏(MV)值的对应关系来看,同样温度(ºC)的情况下,产生的毫伏值(MV)B分度号最小,S分度号次小,K分度号较大,E分度号最大,按照此原理来判别。

1:理论上不同材料的线导致精度会出问题,但实际上出现问题的几率不大,我经常用普通2芯0.5电源线焊上都没出问题过。
2:如果现场实际情况要求比较长,应当在订货时让热电偶线厂家给加长,避免测量时出现误差
3:结果肯定会有偏差的!只是没有对比你看不出来而已!我们测量的信号都是一个相对值,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准确是没有的。
4:看来楼主对热电偶线的理解还有些问题,热电偶线不够长时,可以使用铜线,但铜线和原材料连接的地方就成了冷端,需要进行冷端补偿,S7200的热电偶模块没有接补偿信号的端子,超声波清洗器 我个人认为S7200只适合热电偶不接加铜线的场合,因为它只能使用模块内部补偿,不能用外部补偿,而导线不够长,加接铜线时,必须要用外部补偿,不然肯定不准.
5:我量了一下,原装的热电偶线的单位长度电阻是比较大的,可能不是我们普通的导线。至于你说“铜线和原材料连接的地方就成了冷端,需要进行冷端补偿”我认为他们两根线不是在加热现场是在室内,应该是PLC的一个冷端补偿就可以了的。要不然,按照纯理论的逻辑,那热电偶线上可是有接线铝端子哦(一买来就有的)

压力变送器的性能,如可靠性、精度、长期漂移、过压保护能力等,不断在得到改善,且越来越好。特别是一些高性能的新版本,更是如此。新一级的高性能变送器正在陆续出现。防爆热电偶ARC高级分析家、研究报告的主要撰写人PaulaHollywood对这些高性能变送器的定义是:精度高于±0,05%以上的产品。她还指出,对最终用户而言,变送器不断提高的可靠性还意味着更少的维护成本和过程运行时间。
  全生命周期保修
  变送器的生命周期有多长?一旦供应商们开始对高档次、高性能变送器提供全生命周期保修,那么这样的保修期将低档次的变送器淘汰出局只是时间问题了。可以预期,今天仅在高档次变送器所使用的先进技术在未来低档次变送器中将变得很普通。
  厚膜电路型变送器正在流行
  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之间传统的差异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从外观上人们已经不再能够区分它们。它们的价格也已经具有可比性。ARC预言,随着过程工业向现场总线技术转移,
  具有模拟输出或者电压输出的厚膜电路型仪表结构实际上将受到欢迎。 pp通风柜这些产品的特点是就地显示和编程接口都嵌入在数字通讯协议中,彻底地降低了封装成本和售价。由于这些变送器的体积更小,它们可以安装在以前的变送器无法安装的地方。例如可以安装在汽车里或者医疗设备中。
  在一些成熟的市场开始出现新的市场驱动力使压力变送器的性能不断改善,特别是比较新的高性能变送器,其精度、可靠性、长期漂移和过压保护能力越来越好。低温冷却液循环泵新的市场驱动力,如现场仪表的管理、在线分析以及一些应用解决方案中的需要将成为影响用户对现有变送器进行更新或者升级的因素。这一点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北美和欧洲,特别重要。那些地区基本上已经是饱和的成熟市场,特别是在那里资本扩张十分有限。

来源: http://www.testeck.com.cn/wenda/306.html 泰士特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