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信捷一体机一些看法2

楼主(2010-05-20):
我用的是信捷一体机XP3-18R,整体性能真的不错,特别是其自带扩展功能,对于只需要少数模拟量输入点的用户真是最佳选型产品,我设计用于稀油润滑站的电控系统中,果然很不错,只是输入点如果还能过多几个就更好了,比起以前继电器控制,少了很多元件,以前是控制柜的现在控制箱就可以了,而且配置灵活(因为很多都可以编程实现)。

非常建议大家试用该款产品。

网友A: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松下|PLC相关视频●模_具_视频教程●数控编程●
▆▆▆▆▆▆▆三菱 -PLC相关视频▆▆▆▆▆▆
三菱PLC视频
三菱FX2N视频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应用技术视频
三菱定位模块教学视频
三菱PLC通信技术视频
三菱伺服应用技术教程
三菱步进应用视频教程
三菱触摸屏应用视频教程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视频教程
步进电机教学视频
三菱变频器视频教程
三菱伺服控制系统应用技术视频
▆▆▆▆▆▆西门子-PLC相关视频▆▆▆▆▆▆
西门子PLC S7-200 视频
西门子S7-300PLC step7 多媒体视频教程
西门子LOGO多媒体视频教程
西门子PLC视频S7-200视频教程
西门子PLC视频S7-300,
西门子PLC视频S7-400,
西门子PLC视频Wincc视频教程
西门子自动化PLC等多媒体视频教程及资料集
▆▆▆▆▆▆欧姆龙 -PLC相关视频▆▆▆▆▆
欧姆龙可编程控制器视频
欧姆龙原理编程应用视频教材
▆▆▆▆▆▆AB-PLC相关视频▆▆▆▆▆▆▆▆
AB PLC视频教程PLC培训32讲
▆▆▆▆▆▆松下-PLC相关视频▆▆▆▆▆▆▆
松下FP1 PLC视频石油大学电气控制可编程控制
----------------------------------------
自学模具推荐 >>UG精品教学视频-Pro/E视频-AutoCAD视频
SolidWorks视频教程-CATIA视频-Moldflow视频教程
数控编程 >>MasterCAM视频-Powermill视频
CimaTron视频-CAXA系列-EdgeCAM
逆向工程 >>Surface视频-imageware-Geomagic教学
统达TwinCAD视频-I-DEAS视频教程-PressCAD统赢
Rhino 犀牛教程-PowerSHAPE视频
----------------------------------
→篇幅有限,意者请直接QQ联系QQ:759737833
E-MAIL:759737833@qq.com
MSN:jxb200200@hotmail.com

(知心365学习中心-|电子|单片机|嵌入式|linux|通讯|ARM|计算机|编程设计|机械|医学|外语日语英语法语|金
融|培训视频资料|职业职称考试|考研|大学教程|升学考试|财务|经营管理|网络|模具设计|成人考试|资格考试|
芯片级电脑显示器笔记本数码主板手机硬盘复印机打印机维修|自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视频教程资料汇总)

网友B(2019-12-19):
学习了,来看一下

网友C:
表示说各大品牌都有一体机,只要是看使用习惯

网友D(2024-03-31):
你用这个做出来的机器用了多久了  我也想用一下这个  就是怕不稳定 后期要维修什么麻烦

网友E:
信捷好像是最早做的文本一体机,后来的都是仿他的。看控制要求,相比分体式的价格有优势。用过几次石家庄陆杰的,也还可以,不是太复杂工况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