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具备OPC服务器和客户端功能的组态软件,能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0-05-20):
请问,一个具备OPC服务器和客户端功能的组态软件,能同时使用吗?

比如: 组态软件一部分变量做软件A的客户端,一部分做软件B的服务器?

先谢过了!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除非组态软件本身有此限制。

网友B: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C:
可以,这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模块。相互不影响

MYBLOG :blog.sina.com.cn/hunterco

网友D(2010-10-03):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的 服务器和客户端是相对独立的 比如有的服务器本身带有监控功能就是把自身当一个客户端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