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表接电流互感器怎样接

楼主(2010-05-20):
三相四线电表接电流互感器怎样接,ABC进线必须要跟同相的互感器对应吗?如果不对应会出现什麽情况

楼主:
怎麽没有人解答呀

网友A:
本人不懂上传图形,只能叙述。互感器K1进电表1号端,电表3号端进电流表负端(-),电流表(+)进互感器K2端并接地,电表2号端接相线L1,电表10号端接零线N,另L2··L3的互感器对应电表456···789端,就可以了

网友B:
电表上应该有原理图 表的型号不同接发不一样的

网友C:
有知道的赶紧出来说一说,帮顶一下

楼主:
最后一位你发的是什麽东西????

网友D:
对:dehua123441 关于

本人不懂上传图形,只能叙述。互感器K1进电表1号端,电表3号端进电流表负端(-),电流表(+)进互感器K2端并接地,电表2号端接相线L1,电表10号端接零线N,另L2··L3的互感器对应电表456···789端,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让我糊涂这里的电流表指什么呢?电表3号端进电流表负端(-),电流表(+)这句话不懂

网友E:
1号接(+1) 2号接A相    4号接(+2 ) 5接B相   7接(+3)  8接C相  10 -11接N       //////  把3号6号9号和(-)123连接并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