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应用

楼主(2010-05-20):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是个新手,第一次接触组态,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先谢了。

        我做的是一个温度显示的系统,希望能用组态王显示设备的温度。我只知道热电偶采集温度以后送入板卡,然后板卡与工控机连接。

但是组态如何识别板卡传来的信号并把它显示成我们能读的数,这个过程我不大明白。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可惜我帮不上,不过还是要顶一个,支持

楼主:
对:szxbl 关于

可惜我帮不上,不过还是要顶一个,支持

内容的回复:谢谢光临了

网友B:
你得查一下你的板卡组态王是否支持---看驱动里是否有你的设备型号,简单方式咨询一下组态王技术支持。

楼主:
对:tomyi 关于

你得查一下你的板卡组态王是否支持---看驱动里是否有你的设备型号,简单方式咨询一下组态王技术支持。

内容的回复:谢谢了,板卡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搞。老总要求自己弄。我也没有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