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鸟来看看,S7-300两张图:编程问题求教

楼主(2010-05-20):
第一张图:2-3network dw为WORD,STL中整数相加就行可以编程,而再梯形图中用于整数相加就不行。
第二张图:3-4network DW1为IN中的int,STL中DW1可以作为输出就可以,而再梯形图中作为输出就不可以,只能把DW1定义为IN_OUT型。

网友A:
在符号表中定义变量后,先保存后在程序中引用。

网友B:
有些时候两个是不能相互转换的

楼主:
4楼的正解。

就像有发现个语句:

L PIW256

T IW256

在语句表里合法,而且机器也在运行。

网友C:
在梯形图中使用的功能块应该是定义好的,可能是里面定义的时候是必须满足类型一致吧,所以应用的时候必须保证这一点

楼主:
大家在关注下我的另一个帖子。题目:S7-300几句话编程不信的话可以试一下。有能解释原因的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