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100203 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2010-05-21):
ACS60100203 是多大功率的?

现有几台acs60100603        ACS60100303      ACS60100203         ACS401001632

开机显示的是实际功率吗?

现低价出售!!!1

网友A:
ACS60100303 多钱出?最好有图片

楼主:
qq相册里有87952753价格好说,使用时间1年左右8 9成新,价格好说3500元

网友B:
ACS601-0020-3   ACS601变频器型号    0020变频器的额定容量     -3电压等级

楼主:
0020变频器的额定容量 是千瓦??还是马力

为什么标的电流有两个30-38 A          32-41A

acs600该如何设置下载的说明好像说的不太清

网友C(2011-05-16):
马力,0020=15KW

网友D(2012-02-02):
引用 网友B:
ACS601-0020-3   ACS601变频器型号    0020变频器的额定容量     -3电压等级

额定容量的单位是KV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ACS601-0020-3   ACS601变频器型号    0020变频器的额定容量     -3电压等级 额定容量的单位是KVA

刘伟  呵呵  这种问题  大才小用了啊

网友F(2012-04-24):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ACS601-0020-3   ACS601变频器型号    0020变频器的额定容量     -3电压等级 额定容量的单位是KVA 刘伟  呵呵  这种问题  大才小用了啊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