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NT5Z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0-05-21):
库房里有个旧的触摸屏,欧姆龙NT5Z的,想把它用了,请问与西门子S7-200的通讯线怎么做?

网友A:
485的应该比较简单

www.ytleader.cn

楼主:
大哥,俺问线序,几接几的?

网友B:
用485,1-3.,6-8,你尝试一下,欧姆龙的屏没用过,eview的可以这样实现3,8是从200里出,到触摸屏变成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