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正弦波驱动,电流波形好奇怪(附图)

楼主(2010-05-21):
开发的BLDC的正弦波驱动,电机用的是MARS3001,采用谐波注入SVPWM输出方式,下面是电机反电势波形,驱动电压波形和相电流波形,请高手指点,谢谢!
上图黄线是A相反电势,蓝线是B相反电势,紫线式A-B的波形,是近似正弦波
上图黄线是A相所加相电压Va,蓝线是Vb,紫线式Va-Vb波形
上图黄线是B相电压波形Vb,蓝线是B相电流波形Ib
所加相-相电压波形是正弦波,但是对应的电流波形却很奇怪,是不是谐波干扰?还是因为电机的反电势不是标准正弦波的原因?请大侠指点,呵呵

网友A:
几对极电机?

从第一张图中的相和线反电势波形可以看出BLDC的特征,正弦不圆,方波不方(梯形波顶不平)

从第二张图看,施加线电压波形的正弦度还凑合,但存在过零点处的交越失真

从第三张图看,相电压的马鞍波形总体没问题,但周期只有5ms,200Hz的频率,不知驱动电压是多高?绕组标称电感是多少?电机转得怎么样?空载还是带载?

楼主:
用的电机是4对极电机,驱动电压是48V,5ms是在高速的情况下测出的波形,PWM周期是50us,绕组标称电感没有数据,不知道怎么测。电机转的还可以,比方波驱动的噪音要小一些,最大转速没有方波大,都是在空载的情况下测得的。

谢谢波恩大大,呵呵

网友A:
4对极,5ms周期,那就有3000rpm了,由此可见驱动电压和反电势并无失配。最大转速没有方波大,源于方波的能量注入能力强于正弦。

建议用10~100rpm的驱动频率,1/3左右的额定电流驱动,适当加载,令其基本匀速运转,再看电流波形的正弦度。

楼主:
带载情况下,电流波形比空载时好很多,这是为什么?

黄线-B相电压波形,蓝线-B相电流波形

网友A:
空载,电机自由运转,直至反电势平衡,电机只需克服摩擦阻力,绕组电流很小,更容易畸变。带载则电流变大,畸变相对小一些。

从上图,可见电路正弦度欠佳,有过零失真,顶部也不好。

楼主:
正弦度欠佳跟电机反电势有关吧,跟硬件电路和程序有关吗?

我用的电机带霍尔传感器,无法精确定位转子位置,没用矢量控制,采用VF控制,开环。随着载和驱动电压的改变,电流滞后电压的角度会发生改变,影响效率,加相位补偿可以解决这问题吗?电流电压的相位差跟哪些东西有关?

网友A:
电流没有闭环,反电势的影响和电流滞后是会凸显。

没试过此种情况下的相位补偿,没有发言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