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277触摸屏白屏

楼主(2010-05-21):
有两台西门子MP277触摸屏,上电就白屏,请问高手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液晶屏是故障率最高的器件

楼主:
液晶屏可能是好的,主板上面的发光LED不亮

网友B:
支持楼主的估计是原因之一!

网友C:
这种故障我解决过,本人完全可以修复。如有需求的话电话联系 13556213286陈先生

网友D:
新的 旧的,西门子的东西应该质量不错

网友E:
是主板问题。我可以解决,电话:18675855299

网友F:
           可能是哪个显示芯片或灯管没有电压等,建议楼主不要自个维修,怕不小心损坏里面元件,建议送到专业维修地方.如在广东,愿意为你效劳,我公司专门解决各类触摸屏故障,包括西门子,基恩斯,三菱等众多品牌,等等         电话 :13418980362,,QQ:343649400

网友G: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

1)芯片级的维修,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可以少量地更换S7-200外壳和电路板,可以配接线端子!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请接洽:

南京市鼓楼区信美机电维修中心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114620

网友H(2010-06-26):
显示屏接收不到驱动信号.或者是接受了信号处理不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有就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13719448989  QQ:350071818  林生  广州众科电子

网友I:
出现白屏 说明背光灯组件是好的 问题出现在视屏信号处理上 你可以先处理一下排线问题 在做决定

qq934310345

网友J:
白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屏上有电无字符还是啥都没有,电源灯有电

网友K:
我的建议如下:

1)观察系统启动能否正常完成?如果LED开始全亮(系统自检),然后再熄灭一部分(程序控制),表明系统正常,可能是LCD、背光灯或信号的故障;如果LED一直全亮,说明系统自检没有通过,则可能系统的FLASH坏了!

2)LCD、背光灯或信号的故障一般可以修复,LCD和背光灯如果找到备件,可以更换;信号传输用的芯片也不难找到!

3)如果系统自检没有通过,则可能是系统的FLASH坏了,系统的BOOT、IMAGE和用户程序都保存在FLASH里面。BOOT需要专门的工具烧录进去,IMAGE和用户程序可以通过Pro Tool或WinCC flexible或PROSAVE下载进去。

4)信美机电为你提供专业的检测,芯片级的维修。我公司有部分备件,可以提高维修的成功率。

信美机电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维修)

网友J:
明显的广告一类的忽悠,一般情况下程序不会丢,只可能是信号接收芯片有故障,啥叫要专门的工具烧录,懂单片机或DCS的就知道这个故障出在哪里,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联系我,QQ 416018474,注明电气工程师好友,我24小时协助你处理。

网友K:
你在11楼还“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在12楼发了言,你在13楼“就知道这个故障出在哪里”!

看来我的激励作用真不小!

西门子的屏跟单片机真的区别很大,如果不知道FLASH和BOOT,那么你对西门子屏的系统架构也没有什么了解,还是严谨一点的好!

楼主:
上电测电源都是好的,但主板上的两个LED灯都不亮,一个是运行LED,一个是触摸屏LED

网友K:
刚刚修了一台MP277 10 KEY,故障现象就是白屏,一开机屏幕没有任何字符显示,系统也不能完成启动,所有LED常亮。经过检查,发现以太网口部分有故障,系统电源部分有故障,另外数据传输部分芯片短路。真的很不容易修,换了一堆芯片,好在最担心的FLASH没有问题!

有很多故障的维修,技术上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有没有备件。这次维修正好手头有一块备板,拆了不少芯片。特别是有一些西门子定制的芯片,市场根本买不到。

S7-200 CN模块我们有很多备件,可以承诺100%的维修成功率;对于西门子的触摸屏维修,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靠广告和忽悠是修不好模块的,我们深知这个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只是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自己,希望能给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一个解决问题的渠道!

楼主:
支持南京信美!大家搞技术的,能够多沟通,相互借鉴一下,我提议我们搞个工控技术联盟

网友L:
济南创捷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美国艾默生CT变频驱动器产品高级授权分销商,美国艾默生CTPLC产品高级授权分销商。长期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智能数控系统。专业维修国内外各类工控产品(变频器、PLC、触摸屏、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等)。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服务。

一、维修部

1、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特别致力于变频器板级维修,维修变频器电路板):
ABB、西门子、科比、瓦萨、施耐德、SEW、西威、
富士、三菱、日立、松下、瑞思、春日、明电舍、
AB、艾默生、台达、台安、三垦、三品、普传、森兰、海利普、易能、安邦信、格力特、汇川、安川、正泰
惠丰,四方、伦茨等欧系、美系、日系,国产变频器。
2、 维修各品牌人机界面:威纶、人机、海泰克、AB、 西门子、富士、
台达、三菱等各种触摸屏、文本。
3、维修各品牌的PLC: 三菱、欧姆龙、ABB、AB、 西门子、松下、日立、富士、艾默生、GE、台达、力杨、信捷、海为、全志、凯迪恩等国内外品牌。
4、软件修改、各种IGBT、整流模块、光电耦合器齐全、

注:以上器件及维修:维修及时、价格合理、交货迅速。

二、工程部
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智能数控系统。
各种PLC系统开发改造,数控机床的改造,电气设计。

三、贸易部
艾默生变频器PLC、威纶触摸屏的一级代理、迈克彼恩伺服驱动器、CMC软起动器的代理。

四、通讯方式:

单位地址:济南市花园庄东路16号数码港6D-5
联 系 人:栾小莉

电 话:0531- 86972485 13645311690
传 真:0531- 86977945

网友M:
13719349001  这个是主板上的芯片坏了

网友N(2011-05-18):
西门子触摸屏在系统启动之后刚开始(2-3分钟)是好的,然后出现白屏,时间很短然后又开始自检,自检之后显示正常,2-3分钟之后又开始自检,一直这样循环。请高手指教处理方法。谢

网友O(2022-01-28):
引用 网友K:
你在11楼还“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在12楼发了言,你在13楼“就知道这个故障出在哪里”! 看来我的激励作用真不小! 西门子的屏跟单片机真的区别很大,如果不知道FLASH和BOOT,那么你对西门子屏的系...



在哪里能学习一下你说的西门子屏的系统构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