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380v电风扇改为220v

楼主(2010-05-21):
我厂把220v风扇烧坏了。想把厂里的380风扇改为22ov。不知怎样改,请师傅们指教指教?

网友A:
找一个380变220的变压器  反接就可以了

新麦子~!

网友:
    重新更换 换挠组~!~!

网友B:
| | |
)_) )_) )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串个电容接380伏

网友C:
任意2相串连电容后作为单相电机的启动绕组,接法参考单相电机。

网友D(2016-05-02):
引用 网友C:
任意2相串连电容后作为单相电机的启动绕组,接法参考单相电机。

380改为220需要什么

网友D:
我厂有台380风扇,我想改回220风扇用,点样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任意2相串连电容后作为单相电机的启动绕组,接法参考单相电机。     内容的回复:380改为220需要什么

电容需要多大。才带得动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C 任意2相串连电容后作为单相电机的启动绕组,接法参考单相电机。     内容的回复:380改为220需要什么     内容的回复:电容需要多大。才带得动电机

你们可以发张图片给我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