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断路器能用于直流吗?

楼主(2010-05-21):
交流断路器能用于直流吗?若不能,请说明原因。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啊,,只要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大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不能!!!!因为交、直流的灭弧原理和方法不同。

网友D(2010-07-05):
可以,容量按交流的十分之一用作直流。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啊啊,不过有一定的规范啊

网友F(2010-08-06):
不行,第一,交直流电的电弧不一样

所以灭弧装置也不一样,

交流断路器的过流脱壳器与直流的也不一样.

网友G:
我们研发生产一款接触器节电器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这是部分说明: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采用了高压直流阻尼吸合、低压直流维持技术,使接触器在吸合过程中,降低了振荡的次数,维持吸合状态时避免了振荡,从而使得触点的接触能够达到非常紧密的状态。这样的话,会使触点的寿命得到较大的延长。智能节电器采用了新型的控制技术,可以将吸合或释放电压进行精确控制,具体到某一个值,精确度为2%。具体数值可以在订货时加以说明或进行自行设定。这样就避免了由于电压波动对用电器产生的不利影响。
B、某些功率较大的用电器在投入使用时,会对电网产生很大的影响,俗称“晃电”;一般的接触器会由于电压的波动产生误动作,对用电器产生不利的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能!!!!因为交、直流的灭弧原理和方法不同。

1、交流断路器不能用于直流电路,主要是电磁线圈的问题;

2、交流电磁线圈通入直流电,会烧毁;

网友I:
没试过哦,nadaoling s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能!!!!因为交、直流的灭弧原理和方法不同。

1、交流断路器不能用于直流电路,主要是电磁线圈的问题;

2、交流电磁线圈通入直流电,会烧毁;

1、交流断路器不能用于直流分断,因为交流断路器设计灭弧机构时考虑了交流波形过零点,而直流波形没有过零点。

     在不承担分断电流的适合,可以用做直流的隔离开关。

2、刘志斌老师可能没看清题目。问题是断路器,而刘老师回答的是接触器
3、一般厂家都有直流断路器生产。

网友K:
不是不能用而是不好用的。交流断路器的电磁脱扣器磁力特性与直流的不同,因而做过载和过电流、短路保护时动作电流值不同,导致无法准确选择规格;同时触头分断交、直流线路的能力也不一样。建议分直流、交流各自选择类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流行“混搭”的。当然如果只是临时为线路手动切换通断目的,在低压线路上可以短时间代用。但这样的话,用普通的闸刀开关或铁壳开关也可以啊

网友(2013-04-03):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非常感谢。

网友L:
这谢来的太迟了,3年前的贴啊!

交流断路器用于直流回路可以这样用:三个触头串联,把电弧分为三段,利于灭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