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正常运行中发出嗡嗡的响声求教

楼主(2010-05-21):
我这里有一变频器控制,一拖三,三台电机功率型号均相同,在低转速时三个电机运行均正常,在到高转速时3号电机发出嗡嗡响声(类似缺陷运行声音),检查变频器、电缆、实测电流,温度、震动等均正常,测量直流电阻和另两台电机对比也在合格范围内,将2、3两电机接线护环仍旧是3号电机高速发出嗡嗡声。轴承检查没有异常,电机立式安装也没有发现电机主轴下沉现象,请教各位高手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未必真的是鼠笼断条了?这个是低压电机,铸铝转子,断条有要怎么检查呢?

网友A:
直接工频电源试一下该电机。

楼主:
试验了,还是这样的,变频器纹波也检查了,所以才感觉奇怪

网友B:
鼠笼断条了,检查很简单,看看电机是不是出力,如不出力就是鼠笼断条了。

楼主:
三个电机同时作用一个负载,那个偷懒怎么测量?尤其是负载平时都是轻载的,理论一个电机都可以运行,简单说下翻车机的重调,三个电机拖动,其中一个电机出这个问题,我是求教断条后还有什么方法,理论试验我基本上都试验了,各位兄弟不要说带大负载试验下就是了,那个俺也知道可以,问题是我实际我那里那么容易找呢?

网友B:
断条较难检查出,一般是用断笼侦察器来检查,即用两只开口铁心,一大一小来检查,因不会上图,叙述较麻烦。三个电机同时作用一个负载,是看不出偷懒的,必须要单独试不必带大负载,轻载就可以了。我以前碰到断条没有嗡嗡响声的,空载,电流,转速一切正常,后打开电机发现断条。有嗡嗡响声会不会是断环?

网友C:
你的电机该保养了或者

网友D:
电机的问题,一般变频器在低频时xiao于20HZ 时,有些电机会发出嗡嗡的声音,直接接工频试试!

网友E:
换一次黄油吧,应该是你的黄油不是防高温防甩的,推荐3号里基脂

网友F(2010-09-14):
把2号电机的转子组装到3号电机静子在试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