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昆腾PLC对应intouch变量地址

楼主(2010-05-21):
小弟现在做一个系统,用到有施耐德昆腾系统PLC,上位机是intouch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在PLC中中间变量%M100 对应intouch中的地址为000100(不知道是否这样)

上位机动作,PLC有相应动作,但是PLC中%M100复位后,上位还是保证原先的状态为 1,好像只能写数据到PLC,不能读取PLC中该位的状态。%M100在intouch中是读写建立的离散量。不知道哪位大哥遇到个这样的问题,帮帮我。谢谢!

网友A:
%M100对应的intouch中地址应该为101,PLC中的地址对应Intouch都要加1,%MW的地址又是另一种算法~

网友B:
昆腾PLC和intouch软件结合在武钢应用很多

网友C(2010-07-14):
%M100对应的地址应该是000100,不用加1,一般不对硬件地址进行读写,通过对中间变量的改变,经过程序对硬件地址进行写操作。中间变量可以是一个脉冲或者长信号,根据需求。

网友D:
%M100对应的地址应该是000100,不用加1,一般不对硬件地址进行读写,通过对中间变量的改变,经过程序对硬件地址进行写操作。中间变量可以是一个脉冲或者长信号,根据需求。
怎么发表的是别人的名字?奇怪了。。。。

网友E(2011-08-12):
%m100不是输出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