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ES系列PLC,在使用当中出现只有电源指示灯,无输出,什么情况?

楼主(2010-05-21):
使用了大量台达ES系列PLC,第一次碰到仅有电源指示灯,无输出。即使是PLC进行初始化操作也无法解决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A:
输出指示灯也不亮?会不会型号搞错?如T壳R芯?

网友B(2010-10-25):
你没有下载完后,点击下运行,运行指示灯没有亮,肯定没有任何输出了

网友C:
ABG

第一次碰到仅有电源指示灯,无输出。即使是PLC进行初始化操作也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D:
要在软件连线状态下点运行,使PLC运行起来.

我以前试过PLC自己停止运行的

网友E:
编程软件设置有问题!看是下载好,实际是下载空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