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按向上键听见接触器动作,挂钩向上走?

楼主(2010-05-22):
新麦子~!

网友:
什么意思 啊  ~! ~!!!!!!!!!!!!!说清白啊~!~!~!~

楼主:
按向上按钮,听见接触器动作,挂钩向上走。

走到头时,限位动作。挂钩停止向上走。但接触器为什么还吸合。

网友A:
这是因为使电机停电的只是断火限位器。并不是控制回路。

网友B:
你看看控制回路接线对吗?在不有大问题

楼主:
使用没有问题

限位是串在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吗?限位了,应该接触器不动作。但为什么接触器动作,只不过电机不动作。

网友C:
严重同意3楼意见,电葫芦是最简单线路,不必电气互锁,按钮机械互锁就可以,主电路------空开------接触器———断火器————电机,当葫芦的转筒转动带动盘绳器,盘绳器上面的铁片碰到拨叉,拨叉顶开断火器,断火器断开两相,电机只有一相,停止,断火器可以通过拨叉位置进行限高限低

网友D:
行车主钩一般用的限位是断火限位,是串联在接触器下端口出线到电机之间的最直接的断火开关,在发生控制线路故障时能有效的保护吊钩不冲顶引发事故的最重要的限位之一。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590 6RA70 进口光电近电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E:
因为使电机停电的只是断火限位器。并不是控制回路

建议也让接触器断开,这样更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