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伺服的速度环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0-05-22):
不考虑负载的影响,在空载的情况下?

网友A:
个人看法,0.n‰,n为1~10的自然数,好于0.1‰ 的很少。

网友B:
这个速度环精度每家都是怎样测得的,能说说吗?

网友A:
按标准的定义,速度环精度是在某些运行条件下,速度波动量对额定速度的比值。

网友B:
这个是速度波动率的定义吧,与速度环精度好像不是一个概念。还有像测试时的采样频率这些都没有一个认可的标准。

网友A:
指正有理!

改成速度偏离度对标称额定速度的比值?

网友C:
现场能达到万分之五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家如何看待采用不同的反馈元件对速度环的影响:旋变,正余弦编码器,方波编码器。

网友D(2010-08-19):
你好! 在一篇帖子看到您推荐 《运动控制设计指南》这本书,我看看了相关介绍,确实不错,但是这书已经不卖了。不知您是否还有,二手也可以呀。哈哈

网友E:
我有本这个书。写得不错。

网友F:
方波编码器时下最多为光电式,其精度与母板刻线精度及刻线的宽度和边缘性、光接收夹角,读取响应、污染和衰减都有关系,这就牵涉很广了。同时,虽说现有光电编码器分辨率很高,但高分辨率及高速采集情况下,控制和驱动部分的接收频率也是控制精度的屏障。
旋变和正余弦编码器输出都是模拟量正余弦信号,利用正弦和余弦的内插法,通过解析器和积分计算获得位置脉冲。这对解析芯片的接收频率没有过多要求,但对其解析精度又有高要求。其采样通过控制或驱动的内部解析芯片和高阶细分器,从而获得高分辨率。例如标准1024线编码器,再加上内部16活32位高阶细分器,获得的分辨率高达百万级甚至千万级。
不过,正余弦编码器现在也大部分采用光电式,也是通过母盘刻线,先在内部转化成正余弦信号再传输到上位,这也必然受到一定加工的影响
旋变则不同,就靠俩线圈的励磁,皮实,环境温度要求低,在一些恶劣环境尤其是军工上,应用很多。虽然线圈调相有一定要求,但通过解析芯片和细分器的处理,可以获得很高分辨率。
其他,如通过霍尔或者反电动势做反馈的系统,速度对其精度影响更大

网友A:
旋变是皮实,但不适于高精度高分辨率应用。

楼主:
to 宋进辉

这本书的确是卖光了,您可以找就近的图书馆复印一下,的确是值得一读的,我有英文版的电子版,如果需要可以发给您

楼主:
旋变的确精度不高,其固有的重复误差很难克服.

网友F:
To ecos

好东东可否与我分享?谢谢先

楼主:
to GUN

请把E-mail告诉我,我给您发过去

网友F:
npuwgg@hotmail.com

万分谢谢,一定好好瞻仰

楼主:
to GUN

已发出,请查收

网友A:
今天偶然看了Lust的伺服说明书,其选配旋变、正余弦编码器时,一律都可采用2的14次方的细分,原始信号为2048线时,最终的名义反馈分辨率就可以达到2的25次方,即3200万计数值每转,哪怕用128线,最终也可以达到2的21次方,即200万计数值每转。

网友G:
是否可以给俺一份也,我在别人那里见过这本书,看了一点,书上有不少错字,好像翻译的不是很好。

myhero369@sina.com.  万分感谢!

网友E:
例如标准1024线编码器,再加上内部16活32位高阶细分器,获得的分辨率高达百万级甚至千万级。
这里能有32位这么高的细分吗?那名义分辨率就不至千万级了。

网友A:
目前的商用细分倍率大致在14位(2的14次方,也就是16384倍),相比十几、二十年的4096细分(12位,即2的12次方)进步十分有限,仅有2位,即4倍而已。

实验室也许可以做到16位,更高的倍率目前还看不出苗头。

毕竟商用高速A/D的分辨率还很难突破16位。Σ-Δ型的A/D分辨率高,转换速度低,而且一般不高于24位;SAR型A/D的目前最高也只有18位;流水线型的A/D速度高,但最高分辨率也就16位,而且价位太高。

高细分倍率,不仅仅靠A/D分辨率,编码器给出的正余弦信号的质量,比如失真度,信噪比等,也会制约细分倍率的提升,此外还有细分算法。

总之,细分倍率的提升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想分多少,就能分多少。

网友H:
to ecos

可否也发一份给我?vesgine@gmail.com

多谢!

网友F:
谢谢波老师指正,现在我看到的细分,最高就是65536。这个和步进细分有类似,做的越高,不代表能达到,毕竟当达到某个精度时,信号源的精度也很关键。

楼主:
电子书已发出,请两位查收

网友I:
To ecos
能发给我一份吗?liuzuange@163.com!

网友J(2010-10-25):
能发给我一份吗?peinaijun@neusoft.com

网友D:
呵呵 我也在网上找到那本书了。好久没看到这个帖子了,所以就没注意到ECOS的留言。 呵呵,好东西大加一起分享, 估计P123456还没有吧,我这就给你发过去。

网友K:
To ecos
能发给我一份吗?wgm0304@163.com!

网友L(2013-03-07):
我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也想要一份redoo_l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