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发热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0-05-22):
我们设备上有个用来旋盖的电机,轴上连接一个皮带带动另一个轴转动,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转了一段时间后,电机就很烫手了,是电机功率小吗?还是其他原因?电机选的是60瓦的

网友A:
一般来说电机越小,连续工作时间也短。如果要求连续工作,要选工作制是连续的电机。

网友B:
如果是新设备,检查设计容量,如果是旧设备,检查线路和电机

网友C:
钳形表卡电流,然后与铭牌电流比较。

网友D:
看看什么型号的电机啊,可以测量一下工作电流。

网友E:
首先要看是什么电机啊。

新麦子~!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F:
多少度啊 电机的标准温升是70度,几乎是放不住手,在一个就是扫堂 轴承不好,看却不缺相。

网友G:
“用来旋盖的电机,轴上连接一个皮带带动另一个轴转动,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转了一段时间后,电机就很烫手了”

1、“用来旋盖的电机”,其工作制为“短时工作制”,不宜长时连续运行;

2、所以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应该停机,不宜空载运行;

网友G:
3、同意一楼的关于工作制的说法!

网友H:
钳形表卡电流,然后与铭牌电流比较

如果超电流就是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G:
楼上的,如果电机是“短时工作制”,即就是电流符合名牌要求,连续运行也是不允许的!!!

网友I:
你看看电机轴同心度       ,这是小牛拉大车

网友J:
在看看是不是翻新的电机。如果是设备原装翻新的电机的话建议跟厂家换

网友K(2011-03-19):
有的时候 电机发热可能是错位造成的  空载电流就大  把电机拆开看看  定子转子 是不错位。

网友L:
正常状况下,电机通过消耗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现在空载运行,那么只能发热了。

网友M:
不通电用手转动电机皮带轮较轻松的话,负载没问题;电机轴承是否缺油,损坏。是否缺相或匝间短路,电压正常否?

网友N:
检查其运行电流是否超过额定值。

网友O:
LZ来回复撒。

网友P: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Q:
同意8楼说的,

QQ群:32147758 专业电工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 共同学习

网友R(2011-10-29):
引用 网友E:
关于首先要看是什么电机啊。

6W小电机空载温度到70℃,电源电压230V,请问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S:
你的电动机的转速是多少的呀?如果是低转速的,工作量又大的话,有可能是电动机的散热不好。应使用一个专用的散热电动机来进行散热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