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CBF 工程文件密码怎么修改

楼主(2010-05-22):
     进入工程后有密码才能进入工程师站,由于毫多人都知道,想修改一下,请将高手如何修改原来密码.

网友A:
进入组态,右键点击OS站,选择<要点信息>,修改D-OS密码就行

网友B:
他要改进入CBF的密码

网友A:
打开项目后,点击项目-要点信息,可以更改项目密码

楼主(2010-09-12):
谢谢各位朋友!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你也用CBF软件,我刚开始用,不太会

帮助文件都是英文的

你有资料吗

互相帮助一下呵呵

网友D(2011-08-17):
提供ABB 系列
CBF 8.1,8.2,9.1,9.2 各种版本KEY
abb ac800m/ac800f工程解秘密码 QQ:66281476
abb abb ac800m4.1/5.0/6.0程序限制解秘密码
AC500/800/abb1131库解秘密码解秘密码解锁服务 QQ:66281476
AC800 cbm库解秘密码/cbc解秘密码/released解秘密码/open解秘密码解锁服务
ABB AIN电表的秘密码码解秘密码算法 QQ:66281476
abb子程序调用库解秘密码 QQ:66281476

网友E:
项目-要点信息-修改密码

AC80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