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的粗细问题

楼主(2010-05-22):
电源是380V,三个火线一个零线,取一火一零带220V加热管,火线必须足够粗,零线也要那么粗吗?还是可以细点?

网友A:
可以稍微细点,但是太细了就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B:
是要同样

网友C:
记的初做电工的时侯,就议论过这个问题,有人说:220伏市电的火线经一灯泡到零线,火线电流流经灯泡时,灯泡发光发热,消耗了电流,因此零线可以细一些?

新麦子~!

网友:
3楼的老壳是不是搭铁了啊~!~   你回不回用铅型表啊 不仿你看看  那个电流大些~!~!~!

网友C:
那就照4楼的方法用钳表测一测,结果吗?那肯定是“3楼的老壳搭铁了啊~!”

网友D:
我经验是零线只是火线2/3

网友E:
应该是一样粗细。在有的场合零线可以细一点,比如电机三相不平衡,此时零线流过的是三相不平衡电流,那就可以细点。零线粗细应分清场合。

网友F:
一般可以用一样粗的线,还可以用小一个号的线

网友G:
对于阻性负载零线是相线的百分之五十,对于容性负载则相线和零线的线径一样.

网友H:
“取一火一零带220V加热管,火线必须足够粗,零线也要那么粗吗?”

1、由于“取一火一零带220V加热管”,是两根电源线,两根电源线电流相等;

2、所以,火线必须足够粗,零线也要那么粗!

网友H:
3、如果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则零线电流是三根火线电流的向量和;

4、由于向量和小于各向量,即零线电流小于火线电流,零线截面可以小一点,但是机械强度不能降低;

5、因为零线的作用是使三相相电压平衡,零线断线了三相相电压失去平衡会烧设备,所以一般零线和火线的截面一样!

网友I:
11楼说的很明白了,接的220加热管时,串联回路电流是相等的,线的大小要一样,三相四线中,当三相电压平衡时,零线上基本没电流,用到零线,就是为了防止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J:
要一样粗,不可以细,不然会烧坏的.

网友K:
你觉得为什么要细点?不要有零线电流小的误区!线电压中用电器两端的电流是相等的!所以要一样粗!

网友L:
要一样粗。但如果超过了70MM以上(大于70MM),零线的截面可以细一点。但要是三相电流基本平衡。如果不平衡,就要一样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