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MON CPM2A电源灯亮 RUN灯不亮 ERR灯亮 是不是PLC坏了?

楼主(2010-05-22):
ORMON   CPM2A电源灯亮   RUN灯不亮   ERR灯亮  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PLC坏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定义很广!要可以说PLC是坏了,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检查程序编制有问题,有误的话PLC R的RUN灯不亮, ERR灯也会亮 。

另外 是环境潮湿的话,一般问题不大,用风筒吹就可解决。

其它硬件问题就要送修了!

网友B:
能联机的话 看看什么提示

www.ytleader.cn

网友C:
新的八!下个程序进去看看

网友D:
试下能不能联机。不能联机肯定是硬件出问题了,能联机的再看看提示的是什么故障,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