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永宏的寄存器 用法

楼主(2010-05-22):
请教各位高人,本人之前接触三菱的 现在公司要用永宏 现在有些问题请教
永宏的指令中的目标数有WM,WY等字软元件
例如 ,永宏一写就是 MOV K1 WM0 就把1的二进制写到16位M0当中,请问怎样可以写出像三菱那种,MOV K1 K1M0这种把数据写到四个,八个等寄存器,请问怎样实现呢 还有RnV,RnZ,Pn,RPn,DPn,RPmPn,DpmPn是什么意思呢,请指教

网友A:
BITMV、BITRD、BITWR

NBMV

BYMV

MOV

DMOV

V、Z、P0~P9 均为指针

网友B(2011-05-23):
 数位移 位数搬移 字节搬移

网友C(2013-08-30):
这是一个明显的,没有读过用户手册的人,,该说你什么呢??

网友D:
永宏的MOV K1 WM0不是把直接把1写到M0的意思,WM0是连续16个寄存器,即把数值转化为2进制,再送给M15~M0直接16位操作,三菱1个K是4位。

网友E:
果断看看手册 很容易上手

网友F(2013-10-01):
顶一个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G:
大哥们,我们不用这么低水准吧,自己看看,那是2010年问的,你们还拿出来回复,有意思不???

网友H(2013-11-05):
引用 网友G:
大哥们,我们不用这么低水准吧,自己看看,那是2010年...

PP蛋,我刚刚看到你回复了一个08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