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设备已启动,但和step7,wincc 联系不上,已网络组态了,怎办

楼主(2010-05-22):
现THJ-1型现场总线过程控制设备启动了,但和 step7,,wincc联系不上,二者没反应,一点s7-300管理器中项目的下载,就显示没联系上,可在pG/Pc,cp343-1中组态了,也设地址了,什么原因啊,怎么办啊,请各位帮忙啊,多谢

网友A:
能否说明一下你的现场设备是什么设备,例如在这种设备里需不需要设置一下ip地址,或是不是在传送模式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