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7-200与一个威纶触摸屏通讯的方法?

楼主(2010-05-22):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两个S7-200与一个威纶触摸屏通讯的方法:接线图以及系统设置。

谢谢!!

网友A:
请问你的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呢?一般情况下,6000系列的可以做一屏多机,两台PLC以不同的站号进行区分即可。

网友B:
使用6000,8000系列的屏,可以利用COM1,COM3简单地带2个S7-200。

使用500系列的屏,2个S7-200最好得先组PPI网,再与屏通讯。

网友C:
可以在两个200之间先做PPI通讯,然后触摸屏与其中一个PLC连接就行了

网友D(2011-01-14):
学习,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E:
我用MT5056I带两个台达PLC,做好了,用的485口,PLC也是485口,两个PLC站号分别为1,2。就可以了。

网友E:
你应该可以用COM1连PLC1,COM3连PLC2

网友F(2011-03-01):
通过485进行能信;把两个PLC分别设置为不同两个站,就可以了!

网友G:
直接在触摸屏的PLC类型里面增加2个S7-200的选项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H(2015-04-10):
正纠结这个问题呢!头大!

网友I:
个示例程序足够用了,哈哈……

您只有回复后才能查看

网友J:
然后触摸屏与其中一个PLC连接就行了

网友K(2016-10-06):
威纶通触摸屏我问问热腾腾

网友L:
是用一个接口链接吗?

网友M(2016-12-27):
学习 学习  两个200之间先做PPI通讯,然后触摸屏与其中一个PLC

网友N(2017-03-07):
来看看,感谢楼主。正需要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