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3U通讯问题

楼主(2010-05-22):
我使用FX3U-ADP与三台台达变频器进行无协议通讯,当程序短时(2000步左右)读取设定、运行频率,写入设定频率都没有问题,当程序写到2300步的时候,读取设定、运行频率依然很正常,但是已经无法写入。
我开始怀疑是后面的程序影响到通讯程序,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我将2300步的程序在任意位置删到2000步左右的时候通讯又会变的正常;当通讯正常时,我试着一句一句的加入无关的程序,当多到一定程度时,通讯显现出越来越不顺畅的情况。奇怪的是,同样是发指令,却是可读(03),不能写(06)。
我咨询过三菱的客服,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不知道哪位前辈遇到过这种问题,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用FX3U-485BD连接3台YOKOGAWA仪表和一块ADAM4118模块,也是走MODBUS协议,程序写到8K多了,没问题啊。

网友A:
查看一下你的扫描周期是多少?注意把变频的响应延时加一点点。

网友B:
3U还不是很稳定,用2N和来写通讯

楼主:
哎,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不可能去换PLC的。
经过不断的调试,已经发现了问题,但是不知道原因,我使用的是MODBUS ASCII通讯协议,8位模式,数据内容(频率指令)放在两个字中,直接写入16进制写入时发现,当低位为非零时,RS指令无回应。低位为0时,通讯正常。
后来经过反复调试,基本上可以写入频率指令。不过,有些问题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比如可以将频率设定为45、46、50等等,唯独49写不进去,而且不是三个变频器都写不进去,而是有两个写不进去。我查看过变频器,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我现在已经没招了,只好凑合着用了,
哪位高手如愿意,可留下邮箱,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帮兄弟看看问题所在!

网友C:
你可以换个同型号的PLC试试,实在不行换换内存卡试一次。

网友D:
这个我认为还是程序的问题,我以前用FX3U-485ADP和三菱的变频器做通讯,从没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请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认为还是程序的问题,我以前用FX3U-485ADP和三菱的变频器做通讯,从没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请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

程序的可能性大一点。

楼主(2010-06-30):
问题已解决,是校验上出了问题。

网友F:
会不会是你在输入程序时把注释也写到PLC里面了?如果写入注释的话也会占用PLC本身的存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