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B系列人机与台达SX型PLC的通信

楼主(2010-05-22):
现在在用B系列人机,把画面下载到人机后,人机与PLC之间的通信没建立起来

通信连线:人机的COM1和PLC的COM1

通信设定:115200、7DATA BITS、偶校验等,双方设定的一样。

请问要建立人机与PLC之间的通信这样设定有误么?

另外,如果设定没有错误的话,要建立人机与PLC之间的通信,需要在人机上编写宏或者在PLC上编写通信程序么

网友A:
人机这边不需要设置,plc那边需要注意修改D1036后还要set M1138 通讯保持,其他应该不需要注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