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突然进入STOP模式

楼主(2010-05-23):
我单位 一台S7-300的PLC昨天正运行突然进入STOP模式。诊断缓冲区报文如下:I/O访问错误  ,写入P区域,字访问,访问地址290。所需的OB:I/O访问错误OB{OB122}。优先 级:1。  外部错误进入的事件。

网友A:
重新刷下程序,肯能程序丢失了

楼主:
但是复位以后一切正常。

网友B:
程序可能没有处理出现的突发性故障,就会出现停机。

上次我备触屏,搞了停机,差点酿成大事故。

设计PLC程序的单位要么经验不足(小年轻做的),要么鬼糊(反正钱到手了)。

网友C:
借个沙发坐一下,路过!

网友D:
把能加的OB块都加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