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PLC可以控制三路伺服吗

楼主(2010-05-23):
台达EHPLC可以控制三路伺服吗?具体有那种型号啊?谢谢

网友A:
eh20,32,40MT2可以,有四路脉冲

网友B:
可以看下台湾永宏PLC,能控制4路伺服.能在发脉冲的过程中暂停然后继续发未完成的脉冲,速度运行中可调,只要填表就可以完成控制

QQ:101235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