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葫芦原理

楼主(2010-05-23):
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请大家讨论;

我们做的变频起重机,在重物下降时有失速的状况,变频器必须接制动电阻来消耗能量即所谓的能耗制动,但是一般接触器直接控制的钢丝绳电动葫芦在重物下降时为什么没有失速状态?它的电机能量怎么消耗的?请给于解释?

网友A:
但是一般接触器直接控制的钢丝绳电动葫芦在重物下降时为什么没有失速状态?它的电机能量怎么消耗的?请给于解释?——————在这里你说的是一般的锥形电机《也就是电葫芦》吗?

一般的电葫芦用接触器控制,它的能量消耗和普通电机差不多,只不过,它还要消耗一部分能耗用于转子轴向位移,使刹车盘离开电机端,电机才可以运转。它吊重物为什么没有失速?因为电机做了功产生扭矩送给变速箱,3级减速,所以没有失速。

楼主:
我是说在重物下降的时候,重物带动电动机旋转,电动机即变成了发电机了,它发的能量去哪了呢?在有锥形转子电机和普通异步刹车电动机在起重中的拥用道理是一样的吗?请详细解释?

网友A:
你说的普通异步刹车电机我没见过,还有主题说的变频起重机。我以前搞过龙门吊,大车型走机构也就是加个变频器开环控制,软启动,这样吊物体行走时候不晃,稳多,至于起重的锥形电机不用变频器,这个网站有同行发贴说过变频器提供的电压不够,电机不能启动。

回头说你2楼的重物下降,电动机发电问题。《此回复说的是锥形电机,其他的没见过不发言》

当电机吊有物体在上方,假设这时候是一直吊在空中,它是怎么样吊在那里的呢?是锥形电机转子上面一根弹簧的作用力把转子位移,使转子上刹车盘卡住电机外壳,《这种电机的转子是左右可以串动的》,转子不能动,使用传递不了扭矩个变速箱,变速箱带动不了卷筒,使用重物不能下降,要下降,得给电机送电,让它做功,让它转动和松开刹车盘,做功肯定要外部能量。照你意思说,重物下降,电机是不用电靠重物的重力下降,对吗?所以它能发电?这错了啊。

网友B:
它是机械制动的,就是你变频也可以只变电机啊,不要改他的机械制动啊

网友C:
  结合以上讨论谈一下个人见解,常用的所谓电动葫芦一般用锥形电机,因该电机专为起重设备设计,它具有构造简单,可靠性高,故障率低等特点。一般不宜使用变频器,因为所有变频器启动时都需要加速时间 ,加速时电压是慢慢上升的,瞬间不能使锥形转子移位松开制动,容易引起变频器过载保护。所谓异步电磁制动电机可以使用变频器 ,但制动电磁部分与变频器输出分接,启动停止时与变频器保持同步。

网友D:
常用的所谓电动葫芦一般用锥形电机,是带刹车盘的机械制动,通电后转子轴向运动,使刹车盘离开电机后端盖,解除刹车状态,电机才可以运转。

网友E(2012-01-04):
对:rodger1998 关于

但是一般接触器直接控制的钢丝绳电动葫芦在重物下降时为什么没有失速状态?它的电机能量怎么消耗的?请给于解释?——————在这里你说的是一般的锥形电机《也就是电葫芦》吗?

一般的电葫芦用接触器控制,它的能量消耗和普通电机差不多,只不过,它还要消耗一部分能耗用于转子轴向位移,使刹车盘离开电机端,电机才可以运转。它吊重物为什么没有失速?因为电机做了功产生扭矩送给变速箱,3级减速,所以没有失速。

内容的回复:

重庆诚硕机电有限公司专业点电动葫芦销售代理!公司网站www.cqchengshuo.com

网友E:
一般的电动葫芦用接触器控制,它的能量消耗和普通电机差不多,应该是发动机问题,重庆诚硕气机电有限公司www.cqchengshuo.com

网友F:
给你个图片自己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