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lc5/05故障,DX请进

楼主(2010-05-23):
单位一台SLC5/05停电后再加电,故障灯闪烁不能运行,切换模式开关也不能清除故障.RSLOGIX500下载了备份故障依旧.上传下载都没问题,(通信正常) ,但就是不能切换到RUN,切换到RUN马上故障灯闪烁.故障代码S:6=154h , (S:1/13=1,S:1/15=1) ,REM下可以清除故障,那位DX有经历,敬请赐教, 谢!

楼主:
忘了说,接线/组态/接地/电源都没问题,运行机制12年了.

网友A:
154 指的是1#槽中的模块与程序中组态不一致,如果是一直运行的系统,可能是这个模块有问题,不能正确识别,你可以试着对该模块重新组态,然后下载看看能否消除。

楼主:
我爱我家,谢谢啦,按你说的解决了,不过1#槽中的模块无备件,暂时对该模块重新组态运行起来了,当时按故障简短说明也怀疑过1#槽中的模块1746-ib16,但无备件没办法,没想过对该模块重新组态判断其好坏,太感谢了,高! 不过你从那里查故障代码154h对应的含义,手头无任何资料,你是从那里查到的,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B(2012-03-08):
急!单位一台备用SLC-5/05PLC ,现在上电后FLT灯闪烁,以太网口接上网线后绿灯。但是无论用BOOTP/DHCP还是RSLINK都无法与之通讯,总是提示找不到。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C:
对:lishantian关于急!单位一台备用SLC-5/05PLC ,现在上电后FLT灯闪烁,以太网口接上网线后绿灯。但是无论用BOOTP/DHCP还是RSLINK都无法与之通讯,总是提示找不到。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内容的回复:

我的QQ584953920具体情况说下,我一直在研究SLC系列的

网友D:
lishantian:你的SLC-5/05是新的吗?你还是先用RS232通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