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plc高手输出问题

楼主(2010-05-23):
想用信捷晶体管输出的plc做扫描输出,也就是控制输出的时序,比如先y0-y1-y2-y1-y2-y0。。。

具体应该怎么做?有会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采用定时器做,很简单

楼主:
简单倒是,只是时间太长了,最少要10ms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B:
看你想怎么用了。用数据移位也可以完成的,。

我上论坛时间少,你可以看看信捷的说明书。做个例子实验下。很简单的。

网友C:
用 outd 指令

楼主:
嗯,谢谢楼上的朋友指点,我回去仔细看看这个命令,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