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变频器的多段速应用

楼主(2010-05-24):
请问大家 变频器的多段速应用时,两段不同频率切换是如何做的?
我现在做的把第一段速打开,然后第二段速闭合。但第一段速打开瞬间变频频率下降为0了。
应该如何切换?

网友A:
有减速度时间的啊。。怎么可能瞬间降为0

网友B:
通过一个外部信号,比如你第一段速为20Hz,端子为X1,第二段速为30Hz,端子为X2。可以自己设置加减速时间。还有种PLC的多段速,可以设置一段时间,多少HZ运行,运行多长时间,正转还是反转,运行后事停止还是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