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泰克触摸屏黑屏

楼主(2010-05-24):
请教一个问题:在用海泰克触摸屏时,偶尔会出现黑屏。不是屏保,再按触摸屏没有反应。通讯指示灯也不再闪烁。

                           还出现过蓝屏现象。换了一台还是有上述现象。请教高手:这种现象是触摸屏的问题还是通讯干扰问题???

网友A:
你把触摸屏通讯不用看看是否可以用?可以打电话我:18675855299

网友B:
清远说的对,你先排除通讯引起的可能看看。

再用简单的画面下去试试,先找出问题。看是不是你的工程本身引起的。

网友C(2010-06-26):
一般是电源问题啦。 13719448989  林生  广州众科电子

网友D(2010-10-21):
我们公司专业维修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数控,所有品牌都能修,要是有需要联系我就行。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红玉
公司电话:010-51945788
手机:18610102569
传真:010-51945788-90
联系人邮箱:himoon_shy@126.com
公司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1009室 邮编:100043
公司网址:http://www.himoon.com.cn
QQ:982350957 MSN:himoonsales2@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