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文本显示器通过PLC能显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吗!!

楼主(2010-05-24):
文本显示器通过PLC能显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吗!!

网友A:
可以啊 看你 怎么用 我们这就可以

网友B:
变频器输出频率可以通过总线和plc通讯或模拟输出和PLC模拟输入模块连接,这样plc里的寄存器就可以获得频率值,文本显示器通过和plc连接获得频率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