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压调速优于交流变频调速

楼主(2010-05-24):
1、直流“调压调速”,是一个很好的调速系统,忧于“变频调速”;

2、只是直流调速用的直流电机结构较异步复杂且成本高;

3、异步电机以结构简单使用成本低而被广泛使用,变频调速克服了其调速困难的一面;

4、如果变频器的价格飞上天,那还不如用直流调速系统;

5、现在变频器的技术还存在缺陷,技术上还不完善,主要原因是变频的同时要保持磁场的恒定,这就是低频时力矩不足的主要原因;

6、现在变频器的技术还存在缺陷,技术上还不完善,主要原因之二就是要把“直流电”变成“正弦交流电”是一个不可逆过程,要消耗一定的电能,效率不高,就是说“不省电”;

楼主:
所谓“矢量控制变频调速”是一场骗局!

http://bbs.cechina.cn/showtopic.aspx?id=56822

网友A:
高人又来了.真是太精屁了

网友B:
各有优劣,应该一分为二看问题,主要看发展!

网友C:
刘老师,好久不见您了。您不来论坛都冷清了好多。

网友D:
有规模应用的产品吗?

网友E:
难见高手到,

搅屎棍又来。。

论坛之哀!!!

网友F:
终于发现:再也找不到任何语句来形容我对类似问题的愤怒,慢慢的,我终于麻木不仁。 我不再为楼主这样的标题所吸引,也不被帖子的内容所迷惑。我不抢沙发, 也不抢地板。我不为楼主呐喊加油,也不对楼主进行围堵攻击。我只是为了每天100帖而默默奋斗、每天500分而努力。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你是个怪兽,我决不在意;你是个帅哥,我不会妒忌,你是个畜男,我也不会PS。你的情操再怎么高尚,我也不会赞美,你的道德如何沦丧,我也不为所动。 在这个处处都要银币的时代,不得不弄个牛B的数字来显眼,于是我抄下了这段话,专门用来回帖,好让我每天有固定的积分收入,以早日实现当官的夙愿。

网友G:
直流电机维护也是问题

网友E:
当初疆独分子们灭了他多好。。省得他来胡说八道害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流电机维护也是问题

1、同意你的说法,直流调速的缺点就是直流电机设备结构复杂,投资维护费用高;

2、交流变频调速,异步电机设备结构简单,是优点;

3、交流变频调速,变频器变流变频时技术还有缺陷,是缺点;

4、变频器原本成本很低,价格低还是合算的,但是市场把变频器的价格推的出奇的高,高于直流电机的很多倍,交流变频调速就不合算了!

网友H(2010-08-03):
每个技术都有优缺点,在不同的领域和工作状况下都有优先选择某种方式的做法,片面一棍子打死某种技术,不可取。

网友I:
现代配电系统都是交流电,只有远程传输才会用直流,而且还是特高压。在工厂级应用中,交流转直流本身就是一个耗能且产生谐波破坏电网功率因素的过程,就算是驱动直流化,要调速,就得变压,总不能指望着靠变压器实现调速控制吧,如果用电力电子技术,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做功率变换,开关噪声和损耗就比变频少了吗?

能走向实用的技术才是有生命力的技术。

20多年前的长城电机案,最后被政府毙掉的沈太福就是拿“斩波内馈调速”技术忽悠,结果被沈氏拿去忽悠的“斩波内馈调速”技术也受长城案的牵连,一压多少载,目前在其发明人屈氏的一再努力下,终于有所成就,在电力、热力等行业开辟出了应用实例。屈氏主打的也是节能牌,认为变频调速是鬼子的把戏和阴谋,但毕竟势单力孤,而且“斩波内馈调速”技术也必须采用特殊的内馈电机,缺乏通用型。

在此看来,李氏的旋转磁场直流电机与屈氏的“斩波内馈调速”技术有一拼了,都得依赖特殊结构的电机,都还得依赖功率元件,而且很可能都会在高功率应用中才足以发挥性价比优势。

网友J:
太火了,几天不来这里热闹多了

网友F(2010-10-28):
a44884z内容的回复: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不需要特殊的结构,它和同步电动机的结构差不多。定子绕组布置有所不同,转子百分之八十相同,只是多了一个电流跟踪器。电流跟踪器的体积和造价在变频调速器百分之一以下。

-----------------------------------------

没有说明这个电机的调压方式,如果还是利用电力电子器件从交流电网得到可调的直流电压,那波恩先生已经说过了,你所谓的无污染、无谐波之说如何自圆?

网友F:
还有a44884z先生多次提及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低速转矩波动大,以下是变频调速系统开环矢量控制、PG闭环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比较,先生能不能拿出相关的数据证明你的产品确实优越,科学技术嘛需要数据才能说明一切。不然老说先进,先进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乐意回答你的提问

无谐波直流变压调速,原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变压器抽头调压,这种调速方法100年前已经在电力机车上应用了,适用于大功率不需要平滑调速的场合。还有一种就是 自耦变压器调压调速,在没有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出现以前,小功率励磁直流电动机都用它来平滑调速。

在当今的时代最常用的无谐波调压方法是:三相桥整流之后,用电感和电容储能,然后通过斩波器控制占空比调压,斩波之后再用电感和电容滤波,输出变压的平滑直流电。用这种方法,斩波器不直接啃正弦波,不会破坏正弦波的光滑,所以不会破坏电网的功率因数造成谐波污染。

可控硅通过控制导通角调压,把正弦波啃的霍霍牙牙,这种直流调压方式对电网污染严重正在逐步淘汰。

1、三相不控桥整流同样存在谐波,只不过比相控整流谐波小。变频器整流端也是你说的三相桥式整流,也有电抗和电容。但即便是逆变器不工作的时候,整流桥的功率因数也不可能为1。

2、斩波器也存在谐波,不信你看一下BUCK拓扑的变换器。

3、要想尽量不影响电网功率因数,只有采用PFC电路。

网友F:
总结一下:

1、你的电机是直流电机;

2、你的电机且取消了换向器和电刷装置,且磁场旋转,电枢静止。

3、你的电机和无刷直流电机(BLDC)的区别在于线圈的换向方式,你的采用“逐线圈换向”,无刷直流电机采用“逐相换向”。

和BLDC电机的区别按你的说法就是定子线圈的布置不一样,你多次强调你的逐线圈换向方式线圈电流是方波、反电势也是方波,其实不太可能实现方波,确切的说是梯形波。这和无刷直流电机区别有多大呢?无刷直流电机采用方波磁场,其反电势也是梯形波,无刷直流电机也可以通过调压调速,你的产品和无刷直流电机相比,在动、静态性能方面有多大优势?无刷直流电机的性能和优势各种文章都有过介绍了,交流调速系统的调速性能现在已能达到或超过直流调速系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对电机传动系统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拖动行为,而是要求整个系统具备很快的响应速度,精确的控制性能,稳定的控制精度。你的产品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怎样?没有看到你给出过有说服力的数据。

网友L:
请问逐相换相电机有什么缺点或不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