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制作报警画面的设置

楼主(2010-05-24):
要求实现功能:某一个电机报警,立刻跳出报警画面。

网友A:
可以选择浮动报警。

或者如果将报警信息写在屏的某个画面上(第3个画面为电机报警信息),可以在PLC里当报警信息触发时给系统设置里的画面切换中的软元件(例如D0)赋值K3。这样屏的画面就会跳转到第3个画面。

楼主:
对:hd2010 关于

可以选择浮动报警。

或者如果将报警信息写在屏的某个画面上(第3个画面为电机报警信息),可以在PLC里当报警信息触发时给系统设置里的画面切换中的软元件(例如D0)赋值K3。这样屏的画面就会跳转到第3个画面。

内容的回复:

还不是太懂,我用的是三菱的GOT12系列的触摸屏。麻烦你了

楼主:
对:hd2010 关于

可以选择浮动报警。

或者如果将报警信息写在屏的某个画面上(第3个画面为电机报警信息),可以在PLC里当报警信息触发时给系统设置里的画面切换中的软元件(例如D0)赋值K3。这样屏的画面就会跳转到第3个画面

还能在说明的详细一点吗?先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B(2010-07-19):
我也想知道,用PLC怎么控制切换画面?????????

网友C(2011-03-26):
三菱触摸屏的用户报警画面怎样设置

网友D:
加入我们的三菱QQ群108613186  有三菱代理商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你解答。

网友E(2011-08-11):
这个号弄的啊   仔细看看手册  就知道了

网友F(2021-03-02):
手册上没看到有写啊,还有报警画面如何 扩大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