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运行报警E30.6

楼主(2010-05-24):
请教各位变频高手日立SJ300变频器4KW的,不接电机。上电显示正常、但是一运行就报警E30.6,能复位,在运行还是报E30.6检查驱动电路上电阻,二极管都是好的,模块用数字表测得也无问题。主板也换了。请问还与哪里关联比较密切?谢谢!

网友A:
检查你的风扇,不接风扇和制动电阻试试。

楼主:
谢谢指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什么原理?

网友B:
驱动部分还是有问题。

楼主:
对楼上说的对,看来您是处理过不少这种问题。就是驱动上的问题

网友C(2011-08-08):
引用 网友A:
关于检查你的风扇,不接风扇和制动电阻试试。

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