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问题

楼主(2010-05-24):
请问一下,在给变频器通电过程中,变频器是否一定要可靠接地,如果不接假如不会发生短路等故障现象,也就是说变频器能正常运行,请问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除去变频器本身有可能带电的可能,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现象,?换句话说,变频器接地是不是其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变频器运行时一定可靠接地,可靠接地后变频器才会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在国家用电安全条例中,对所用电气设备都要求接地,这样的要求,是将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这是非常正确的,变频器不接地,不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的,要求接地也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避免出现意外事故发生。不知楼主是否能理解?

网友B:
接地应该不能算是问题

网友C:
变频器必须接地的因为变频器有接地报警信号的。不接的话有时候变频器一直报警可能不能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国家用电安全条例中,对所用电气设备都要求接地,这样的要求,是将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这是非常正确的,变频器不接地,不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的,要求接地也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避免出现意外事故发生。不知楼主是否能理解?

安全生产,提高变频器抗干扰能力降低变频器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网友E(2010-08-25):
各位朋友:
我公司在深圳专业生产通用和各行业专用变频器、节电柜,价格全国最低,质量在行业居前,回扣也比同行业高,售后服务非常好。目前220-380V,0.75-220KW有大量现货,其它规格可订做,一般5天交货。另外,可承接各行业节能改造项目。欢迎大家来电洽谈业务!
联系电:13088818158,联系人:章华俊
Emai:zhj0794@126.com QQ:1084914768

网友F(2011-01-17):
安全第一,同事对其他设备的干扰减低

网友G:
清新老师说得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