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3KW的50HZ变频电机,要在60HZ的频率工作,有什么不好

楼主(2010-05-24):
一台3KW的50HZ变频电机,要在60HZ的频率下工作,对电机有什么影响,会不会烧掉

网友A:
1.如果电机在60HZ的功率和50HZ相等,电机转矩降低的话:电机不会烧掉

2.如果60HZ的转矩增大或功率增大,要看电机设计留有多大的余量 如果余量较小 很有可能烧掉。

网友B:
有影响,会增大电机工作电流,及电机输出功率,运转速度也会增加,长时间运转电机会烧毁;其他参照二楼的。

网友C:
如果不是长时间大负荷运行工作,不会烧电机的,只是可能有发热的现象、、、

网友D:
那是肯定会烧的,要不然非规定频率为何,60HZ的电机可以代替50HZ的,反之不可,因为它的铜损铁损磁通量不一样,

网友E:
4楼说的对。60HZ的电机可用于50HZ的电源上没问题,反之不行。支持。

网友F:
转速增加了,你要看你的机械能不承受不?

网友G:
在超频的状态下工作,电机是以牺牲转距来获得更高的转速。

网友H:
负载没超载一般问题不大,主要就是轴承可能会经常损坏。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I(2010-07-20):
我用过70HZ带普通电机,转矩不大,电流、温度又不超,几年了也没出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那是肯定会烧的,要不然非规定频率为何,60HZ的电机可以代替50HZ的,反之不可,因为它的铜损铁损磁通量不一样,

好像也不行吧,60HZ的用在50HZ上,功率将降低,有可能带不动电机啊。

网友K:
电机的机械特性能承受的话就没问题.一般小电机可以超点频率运行,大电机不行,负载会大很多,相应电流也会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