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与电能表的读数

楼主(2010-05-24):
我就是用这样的电流互感器了
一次电流(A) 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 1     2    3    5    10

我使用单相电表和这个互感器相接,我一次穿了3匝,我的变比是多少? 是不是16.7

当我的电表读数为10度时,我实际上用了多少度电?是不是167度,谢谢!

网友A:
电表读数为10度时应该是100度

网友B:
三相电的话是50/5*3,就是乘30

电表10度就是300

网友C:
电流表读数为10度时实际是用了500度

网友D:
上海锝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工业自动化控制企业,专业生产工业冷却塔风机. 传感器专用连接器(螺纹标准M12、M8)、编码器联轴器,电机联轴器。为企业提供生产过程自动化、设计,安装,调试,非标PLC控制柜,变频柜加工、现场技术服务,配电系统控制和自动化工程项目改造。同时代理进口传感器,编码器,安全栅,变频器,PLC等自动化产品。为众多企业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联系人:闵小姐 15821591160 电话:021-39520660-807 传真021-39520661-806
QQ 1179267021 公司网站:www.debon-gk.com 邮箱:lu1991629@163.com
公司主要代理销售产品有:倍加福P+F接近传感器,光电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编码器,安全栅。MTL安全栅。 SEW变频器,减速电机。施迈赛Schmersal, SICK施克传感器,编码器。上海格立特变频器,TURCK图尔克传感器。 BANNER邦纳传感器。KUBLER库伯勒编码器。MEYLE梅尔编码器。TR帝尔编码器。KOYO光洋编码器。OMRON欧姆龙传感器,编码器。NEMICON内密控编码器。SUMTAK森太克编码器。TAMAGAWA多摩川编码器。ELCO宜科编码器。NORTHSTAR北极星编码器,ELTR意尔创编码器。LEINE&LINDE莱茵林德编码器。RADIO-ENERGIE雷恩编码器。更详细资料请浏览公司网站。www.debon-gk.com

网友E:
一次电流(A)       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         1         2        3          5        10

我使用单相电表和这个互感器相接,我一次穿了3匝,我的变比是多少? 是不是16.7

1、一次穿了1匝,变比是150 / 5;

2、一次穿了2匝,变比是75 / 5;

3、一次穿了3匝,变比是50 / 5;

……

网友E:
电表读数为10度时应该是100度 ,一楼正确!

网友F:
一楼正确!应该是100度!变比换算之后应该是是1:10!

网友G:
一楼正确!应该是100度!

网友B:
不知楼主是计量单相用电还是三相?是一只单相电表还是三只?

变比是50/5没错,一只电表计量单相和三只电表计量三相,每表的实际用电量都是100,这也没错,但要是一只(单相)电表计量三相,还要乘个3

网友H:
支持一楼,变比为10【50/5 】

我才做了个项目,75KW电机,互感器为150/5(动力线直接穿过,即一匝),在YD2020中设置变比为30【=150/5】

楼主(2010-07-07):
刘老师,你好, 谢谢, 穿3匝从铭牌上看,变比要是50/3才对吧为什么是 (3、一次穿了3匝,变比是50 / 5;).

网友I:
1.首先要看你的电表是什么方式的:如果是经互感器接入式就是电表的显示值 16.7*(50/5)=167度,要是直接接入式的就错了,没办法算了!

网友J:
楼上错了,变比不是这样算的。经互感器接入一次穿了3匝,变比是50 / 5。